WinCE下如何保护文件不被删除

楼主:
就是把一些关键的文件保护起来,不让用户删除,但我不知道在WinCE里怎么实现.
PS:我现在要做的是在GPS上跑的WinCE程序,我试过设好几种文件属性都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程序是放在什么存储体上的?flash还是sd card?

网友:
有区别的吗?flash下的

网友:
将程序打包进NK,这样删不了

网友:
能说详细一点吗?最好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用应用程序实现这个比较难了,只能想办法隐藏起来,或者用进程自我保护,比如启动时运行一个程序,监视这些文件,如果被删除,就用备份的恢复。不被删除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nbcool(载舟之水)
谢谢你的建议,备份恢复功能我已经实现了
据说可以在操作系统里设置文件权限,不过这方面的东西我可不懂....

网友:
标讲的是对的,你可以把应用程序加到NK里面,并设置为系统属性,这样就不能删除。具体的做法:1.把你的应用程序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下;2.修改platform.bib文件,在FILE MODULE部分,增加一行,把你的应用程序名称,目录,还有属性加进去,最后的属性带一个S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在创建文件的时候把属性设置为SYSTEM的,不过这样的话就无法运行了。。。当我的操作系统运行后,需要自动运行这些文件。

网友A:
关注中!不但把文件属性设置为SYSTEM不行,我试过在Flash上将这这块数据设为只读,也不行!把应用程序加到NK中应该可行,问题是应用程序很大时就有问题了

网友:
是啊,1G的东西怎么放到NK里去啊

网友:
个人感觉放到NK里比较麻烦,在应用程序创建文件的时候,那些属性我全试过了,都不行。我现在只能在应用程序里不断优化文件检测来保持文件,如果那位高手有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去 Hook DeleteFile()这个系统函数,如果发现参数是你要保护的文件就直接返回

网友:
没有hook api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不但把文件属性设置为SYSTEM不行,我试过在Flash上将这这块数据设为只读,也不行!把应用程序加到N ...

如何实现  在Flash上将这块数据设为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