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上层应用程序和硬件驱动的接口是什么?

楼主(2007-09-07):
[请问]WinCE下上层应用程序和硬件驱动的接口是什么?
[请问]
WinCE下上层应用程序和硬件驱动的接口是什么?
我现在只知道2000下边是CreateFile和DeviceIoControl、ReadFile、WriteFile
接口
应用程序
硬件
WindowCE

网友A:
硬件驱动的Dll都会提供接口函数,具体跟设备也有关系,不是一两句能说透的,你举的只是标准的流设备的接口,一般会有标准函数的接口.当然你可以自己定义接口,只要你能保证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