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ISR 的定义?

楼主(2007-10-22):
请问大家: ISR 的定义?
请问大家: ISR 的定义?
在某个函数里,作者定义 ISR isr ,我不知道这个ISR在哪里定义的?
是不是在嵌入式中作为了一个已经定义好的函数,或者结构体了?
关键是怎么定义的?
谢谢大家
结构体
我不知道

网友A:
1:有足够的代码则可以用一些代码查看工具查看,比喻source insight等。
2:所说的如果为isr(中断),则有可能是一个类或者结构,然后作者会给其赋值。
你的ISR isr 有点误导,是这样定义的吗? 如果是代表中断的意思,当然是
系统已经定义好的一个”模板“,可以为一个函数,然后再用注册中断的函数,把这个
符合标准的 中断 注册到系统中去。一般此函数包含(中断号,优先级,与回调函数指针等)。

网友B(2008-01-30):
谢谢 啦 我也受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