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xworks下开发16550串口驱动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啊,谢谢

楼主:
     老师给的任务,让在vxworks下完成16550串口的驱动程序,我以前是学力学的,刚刚接触vxworks,以前也没做过串口驱动,看了点串口驱动的书,但还是感觉无从下手阿,我看了在Tornado的安装目录下target\src\drv\sio有ns16550Sio.c这个文件,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呢,能让串口通信好用,请高手们帮忙,麻烦说得清楚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
通常来讲,如果你用的是x86平台,那么不需要写16550的驱动,最多定义一个宏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把过程说得清楚点阿,谢谢了阿,我还是一头雾水,刚刚接触Vxworks,请帮忙

网友:
我用的是X86平台

网友:
我以前没有用过,一般而言的步骤:
1、阅读ns16550Sio.c
2、将ns16550Sio.c加入你的工程,使之编译通过
3、在你的主任务中调用ns16550Sio.c初始化部分
然后就可以用ns16550Sio.c提供的接口进行通信了,呵呵。

当然如果你还可以对ns16550Sio.c提供的接口进行包装,提供更有效的对外接口。

网友:
老大你用的什么平台呀,如果是x86的改改sysserial.c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16550的片子很简单,就是现在pc上的通用的,需要的话留邮件,我发一个自己写的给你
其实 楼上说得也对如果不是定制的硬件话,vxworks提供了标准驱动接口

网友:
在计算机诞生前串口就存在了,这东西非常古老,一点不难,你的问题表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