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家看看我这个出错信息是怎么回事(VHDL做寄存器组)

楼主:
编译reg_aggr.vhd总是出现这个错误
Error:Termination notification:errors in ...\reg_aggr.vhd prevent
from further processing

------------------------------------------reg_aggr.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eg_aggr is
port(
        Aaddr,Baddr: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A口B口地址
        Aenable,Benable:in std_logic;--A口B口使能
        sel:in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Bin: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Aout,Bout: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reg_aggr;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reg_aggr is

component reg
port(
        clk,sel: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dec4_16
port(
        addr: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in std_logic;
        y: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mux16_1
port
(
        sel_in: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p:out integer range 0 to 15
);
end component;

signal outFromAaddr: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outFromBaddr: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outy: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4至16译码输出的地址
signal input:integer range 0 to 15;--16选1多路选择
signal outputA,outputB:integer range 0 to 15;
signal B0,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begin
        pa:process(Baddr,Benable,clk,sel,Bin)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sel_Baddr:dec4_16 PORT MAP (Baddr,Benable,outy);
                sel_Bin:mux16_1 PORT MAP (outy,input);
                case input is
                        when 0 =>reg0: reg PORT MAP (clk,sel,Bin,B0);
                        when 1 =>reg1: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
                        when 2 =>reg2: reg PORT MAP (clk,sel,Bin,B2);
                        when 3 =>reg3: reg PORT MAP (clk,sel,Bin,B3);
                        when 4 =>reg4: reg PORT MAP (clk,sel,Bin,B4);
                        when 5 =>reg5: reg PORT MAP (clk,sel,Bin,B5);
                        when 6 =>reg6: reg PORT MAP (clk,sel,Bin,B6);
                        when 7 =>reg7: reg PORT MAP (clk,sel,Bin,B7);
                        when 8 =>reg8: reg PORT MAP (clk,sel,Bin,B8);
                        when 9 =>reg9: reg PORT MAP (clk,sel,Bin,B9);
                        when 10 =>reg10: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0);
                        when 11 =>reg11: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1);
                        when 12 =>reg12: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2);
                        when 13 =>reg13: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3);
                        when 14 =>reg14: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4);
                        when 15 =>reg15: reg PORT MAP (clk,sel,Bin,B15);
                end case;
        end process;

        pb:process(Aaddr,Aenable,Baddr,Benable,clk,Aout,Bout)
        begin
                decA:dec4_16 PORT MAP (Aaddr,Aenable,outFromAaddr);
                decB:dec4_16 PORT MAP (Baddr,Benable,outFromBaddr);
                muxA:mux16_1 PORT MAP (outFromAaddr,outputA);
                muxB:mux16_1 PORT MAP (outFromAaddr,outputB);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case outputA is
                        when 0 =>Aout<=B0;
                        when 1 =>Aout<=B1;
                        when 2 =>Aout<=B2;
                        when 3 =>Aout<=B3;
                        when 4 =>Aout<=B4;
                        when 5 =>Aout<=B5;
                        when 6 =>Aout<=B6;
                        when 7 =>Aout<=B7;
                        when 8 =>Aout<=B8;
                        when 9 =>Aout<=B9;
                        when 10 =>Aout<=B10;
                        when 11 =>Aout<=B11;
                        when 12 =>Aout<=B12;
                        when 13 =>Aout<=B13;
                        when 14 =>Aout<=B14;
                        when 15 =>Aout<=B15;
                end case;

                case outputB is
                        when 0 =>Bout<=B0;
                        when 1 =>Bout<=B1;
                        when 2 =>Bout<=B2;
                        when 3 =>Bout<=B3;
                        when 4 =>Bout<=B4;
                        when 5 =>Bout<=B5;
                        when 6 =>Bout<=B6;
                        when 7 =>Bout<=B7;
                        when 8 =>Bout<=B8;
                        when 9 =>Bout<=B9;
                        when 10 =>Bout<=B10;
                        when 11 =>Bout<=B11;
                        when 12 =>Bout<=B12;
                        when 13 =>Bout<=B13;
                        when 14 =>Bout<=B14;
                        when 15 =>Bout<=B15;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

-------------------------------------------------reg.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eg is
port(
        clk,sel:in std_logic;
        din: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reg;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reg is
begin
        process(clk,sel,din)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el='1' then
                                dout<=d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

-----------------------------------------dec4_16.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ec4_16 is
port(
        addr: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in std_logic;
        y: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dec4_16;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dec4_16 is
begin
        process(addr,en)
        begin
                y<="1111111111111111";
                if (en='1') then
                case addr is
                        when "0000" =>y(0)<='0';
                        when "0001" =>y(1)<='0';
                        when "0010" =>y(2)<='0';
                        when "0011" =>y(3)<='0';
                        when "0100" =>y(4)<='0';
                        when "0101" =>y(5)<='0';
                        when "0110" =>y(6)<='0';
                        when "0111" =>y(7)<='0';
                        when "1000" =>y(8)<='0';
                        when "1001" =>y(9)<='0';
                        when "1010" =>y(10)<='0';
                        when "1011" =>y(11)<='0';
                        when "1100" =>y(12)<='0';
                        when "1101" =>y(13)<='0';
                        when "1110" =>y(14)<='0';
                        when "1111" =>y(15)<='0';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
----------------------------------------------------------------------------------

-------------------------------------------------mux16_1.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mux16_1 is
port
(
        sel_in: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p:out integer range 0 to 15
);
end mux16_1;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mux16_1 is
begin
        p<=0 when sel_in="1111111111111110" else
           1 when sel_in="1111111111111101" else
           2 when sel_in="1111111111111011" else
           3 when sel_in="1111111111110111" else
           4 when sel_in="1111111111101111" else
           5 when sel_in="1111111111011111" else
           6 when sel_in="1111111110111111" else
           7 when sel_in="1111111101111111" else
           8 when sel_in="1111111011111111" else
           9 when sel_in="1111110111111111" else
           10 when sel_in="1111101111111111" else
           11 when sel_in="1111011111111111" else
           12 when sel_in="1110111111111111" else
           13 when sel_in="1101111111111111" else
           14 when sel_in="1011111111111111" else
           15 when sel_in="0111111111111111";
end behavior;
----------------------------------------------------------------------------------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