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处理过即时OS、超时处理、ICE的经验的人 ...

楼主(2007-10-12):
问一下,有没有处理过即时OS、超时处理、ICE的经验的人呢?
1. 在即时OS上编程序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2. 在处理超时以及时间外挂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3. 在操作ICE或者调试器的时候,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特别
经验
程序

网友A:
你这些说得太笼统了,最好针对某个系统提问。每个系统都不一定一样

网友B:
呵 这是我的面试题
看看有没有人答的出哦
我翻遍资料 也才就对这几个题目中提到的名次概念有所了解

网友C:
你恨,面试题都拿来问,这个面试题明显属于那种泛泛的问题,只要说个大概就可以,关键是考你知识面是不是广。
1.OS编程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内存的开辟和释放,以及指针的使用,内存千万不能泄漏。
2.我觉得应该是线程的应用了,一般通过开辟线程来控制处理。
3.应该是注意下开发的SD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