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一块51的开发板,却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师兄们

楼主:
准备学习单片机,本想买一块开发板,不过想到自己搭的话可以熟悉硬件部分,不过我还没有实战过实际电路,所以感到一头雾水,请教高手具体步骤怎么干?谢谢啊

网友:
选芯片:STC,ATML,C8051F...等等

常用接口:串口,SPI,并口,等,一般把所有的IO都引出来放到一个区域中.

常用功能:ADC,DAC,扩展功能,键盘,LED,数码管,LCD,电机,后面一些复杂的就考虑一下预留就成

网上都有现成电路,要不有啥心德到这来吹吹,有其它高人罩着你呢..

网友:
先搭一个最小系统,书上都画了的
然后接几个led灯,就可以完成第一个单片机程序了
然后就看你需要学哪些东西了,需要学什么再在做什么电路

网友:
非常谢谢lbing7和arrowcy两位网友的指点。然后再问一下:如果没有仿真器和编程器的话,就只能选择支持ISP的芯片如:AT89S系列,SST,STC……了?他们与一般80C51也是兼容的吧,实验的效果都差不多吧?

网友:
我想的这个步骤对不对:
选一款MCU以及其他功能相应电路—>>画出原理图—>>画出PCB图—>>送到印刷板公司—>>得到印刷电路板并购买元件—>>焊元件—>>OK,可以实验各种电路了

网友:
做PCB很贵的!
听我的吧!
1.现画一个原理图
选型比较重要,STC的使用串口下载,你就要去买一片MAX232,AT89S系列通过SPI来下载程序,可以直接使用电脑并口,不过要买一片74Ls244,和一些三级管,你自己看你买那种方便。
2.去电子市场买一块万能板,IC座,LED几个,几个按键就开焊了。
这样你的开发板应该满足你学习的要求,如果需要A/D和D/A,你可以在选STC的片子!

网友:
多谢你的指点,就按你说的做了,谢谢了,有什么问题再请教你吧。

网友:
呵呵,和我一个层次的,找好图纸然后买些元件,和万用板,一点一点焊吧,89S51,第一步能下载程序并用一个发光管验证通过就算你入门了

网友:
最好还是自己先弄个便宜的板子,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