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pSOS移植到VxWorks的经验。

楼主:
 原来软件是在pSOS下开发的,现在移植到VxWorks 5.5,出现好多问题。请教从事过相关工作的前辈,提供些经验。

另:应用层软件没有更改,只有底层为适应BSP做了相应更改。但上层常出现奇怪的assert。另外,几率性地出现死机。
(1)出现死机时,串口会打印出小写的s。不知打出s是什么意思?
(2)各位能否给一些异常死机常用的常用定位方法。总是莫名奇妙的死机,令我抓狂。

网友:
Tornado本身有移植包,可以较好的移植psos的应用程序。
assert本来就是来定位异常的。。。至于如何用,还是去看书好一点。
通常死机是由于Cache不一致,中断处理错误,临界资源访问不当,堆栈溢出,任务间同步异常等等原因造成的。
  通常,第一步是观察异常发生的条件。如果异常是固定条件下发生,那么比较好找。一般可以单步跟踪查错。另外,有时候你觉得是随机发生的错误,其实不见得如此。多观察几次,总结一下规律。
  由于一般都不会有硬件仿真器来供调试,因此除了wdb之外,最常用的就是logMsg和print语句打印调试方式了。assert也常用,但是比较费资源。一般在你怀疑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比如多个任务访问同一个临界资源,中断处理,有可能出现cache不一致等等地方),用logMsg打印消息,或者用assert和throw来抛出异常。
  串口打印出s,多半是消息来不及打印完就死了。你可以试试用shell的命令,也就是在串口终端输入一个i,看看能不能看到是哪一个task出问题了。如果能看到,就可以用ti查看该进程的资源情况,再进行下一步的判断。如果看不到,那么这该是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或者优先级特别高的任务出错了。可以首先检查一下中断服务程序并且降低高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别。
  总体来讲,debug是个比较痛苦的活,也需要较多的经验。不过只要多用心想,收获也会很大的。

网友:
(1)哪位可以介绍一下Tornado移植包的使用,我花了不少时间写了替换pSOS系统调用的宏,但是觉得自己写的风险比较大。
(2)我一开始也以为打印到一半就死了,但是我后来想想一方面,串口打印时首先会打印出taskID,taskID的第一个字符肯定不是s,另一方面不可能每次都打一个s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