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初始化串口

楼主:
如题,

网友:
开始置位

网友:
        if (!SetupComm (hCommDevice, COMM_PORT_BUFSIZE, COMM_PORT_BUFSIZE))
    {
                AfxMessageBox(L"SetupComm Failed!");
        return FALSE;
    }
    //set comm port information
    m_dcb.DCBlength = sizeof(DCB);

    GetCommState (hCommDevice, &m_dcb);
    m_dcb.BaudRate = 19200;
    m_dcb.ByteSize = 8;
    m_dcb.StopBits = ONESTOPBIT;
    m_dcb.Parity   = NOPARITY;
    m_dcb.fBinary  = TRUE;

    m_dcb.fOutxDsrFlow  = FALSE;
    m_dcb.fDtrControl   = DTR_CONTROL_ENABLE;

    m_dcb.fRtsControl   = (m_use_flow_ctrl) ? RTS_CONTROL_HANDSHAKE : RTS_CONTROL_ENABLE;
    m_dcb.fOutxCtsFlow  = m_use_flow_ctrl;

    m_dcb.fOutX         = FALSE;
    m_dcb.fInX          = FALSE;
    m_dcb.fAbortOnError = TRUE;

    m_dcb.XonLim    = COMM_PORT_BUFSIZE * 2 / 3;
    m_dcb.XoffLim   = COMM_PORT_BUFSIZE / 3;

    if (!SetCommState (hCommDevice, &m_dcb))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CString str;
                str.Format(L"%d",dwerror);
                MessageBox(str);
                AfxMessageBox(L"SetCommState Failed!");
        return FALSE;
    }
    //set comm port event
    if (!SetCommMask (hCommDevice, (DWORD)(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EV_RING | EV_RLSD)))
    {
                AfxMessageBox(L"SetCommMask  Failed!");
        return FALSE;
    }

        //set comm port read/write timeout
    COMMTIMEOUTS cto;
    memset (&cto, 0, sizeof (COMMTIMEOUTS));
    cto.ReadIntervalTimeout = MAXDWORD;

    if(!SetCommTimeouts (hCommDevice, &cto))
    {
                AfxMessageBox(L"SetCommTimeouts Failed!");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供参考,有些参数可能会不一样。

网友:
如果有系统支持,可以查阅文档找到相关的API

如果是像单片机这种简单的小东西,细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用.net也可以这样写吗?

网友:
去网上找一个VC版的串口程序.注意一下个别参数的设定.看MSDN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