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写完内存映像文件后,设置文件大小失败

楼主:
        HANDLE hFile=CreateFile(L"BC.txt",GENERIC_WRITE|GENERIC_READ,FILE_SHARE_READ,NULL,CREATE_NEW,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EVC下这里用CreateFileForMapping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L"Create file failed!");
                return;
        }
        HANDLE 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hFile,NULL,PAGE_READWRITE,0,
         /*dwFileSize+sizeof(char)*/256,L"write");

         if(hFileMap == NULL){
                MessageBox(L"File mapping failed!");
         CloseHandle(hFile);
         return;
         }

         PVOID pvFile = MapViewOfFile(hFileMap,FILE_MAP_WRITE,0,0,0);

         if(pvFile == NULL){
                 MessageBox(L"Access to File map failed!");
         CloseHandle(hFileMap);
         CloseHandle(hFile);
         return;
         }
        PSTR pchAnsi=(PSTR)pvFile;
        memcpy(pchAnsi,"abcdefhgijklml",14);
        //CFile m_file((int)hFile);
        //m_file.Open();
        //m_file.Write("abefghijkl",10);
        //m_file.Close();
        if(UnmapViewOfFile(pvFile)==0) MessageBox(L"Unmap View failed!");
        CloseHandle(hFileMap);
        if(SetFilePointer(hFile,8,0,FILE_BEGIN)==0) MessageBox(L"Set File Pointer failed!");
        if(SetEndOfFile(hFile)==0) MessageBox(L"Resize file failed!");

        LPVOID lpMsgBuf;
    FormatMessage(
     FORMAT_MESSAGE_ALLOCATE_BUFFER |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
     FORMAT_MESSAGE_IGNORE_INSERTS,
     NULL,
     GetLastError(),
     MAKELANGID(LANG_NEUTRAL, SUBLANG_DEFAULT), // Default language
     (LPTSTR) &lpMsgBuf,
     0,
     NULL
    );
        MessageBox((LPCTSTR)lpMsgBuf);

        CloseHandle(hFile);
上面的代码在VS2005下运行正常,文件被正确设置为8Byte,但在EVC下,最后的SetEndOfFile这句就是不能成功,而直接创建文件而不创建内存映像的话就正常,但是我已经关闭了内存映像啦,句柄也已经关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呢?请高手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