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M23的AT+GNC指令都能得到那些基站的信息呢?专业人士请指教!

楼主:
我需要使用手机邻近的几个基站的位置信息,但是不知道通过M23 GPRS模块的
AT+GNC指令能否得到位置信息呢,下面是使用这个指令之后可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请专业人士指教一下每组16进制的数的含义都是什么呢,从其中能得到位置信息么?
如果不能得话,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得到邻近基站的位置信息呢?
   多谢高手们指教,请多多帮忙!我的现有分不多,等以后有了¥,一定回报大家!
                      一个被领导逼着研究这块儿内容的学习软件的小女子

613b,2939,b7f5,a637,a638,0

OK

网友:
http://www.honestar.com/Data_benq/M22/M22%20AT%20Command.pdf
这里有你要的BenQ AT指令集

网友:
不过好像里面确实还是没有具体AT+GNC 的详细资料

网友:
我发现AT+GNC在好多 AT手册里找不到,难道是BenQ或什么特别modem独有的?
我琢磨出一个方案 (用AT+CREG命令):
at+creg=2
OK
at+creg?
+CREG: 2, 1, "187D", "A561"
+CREG: 1, "187D", "A112"  (Below lines will be output although the cellphone at same place, maybe switching between different cells)
+CREG: 1, "187D", "A561"
+CREG: 1, "187D", "A112"
+CREG: 1, "187D", "A561"
+CREG: 1, "187D", "A112"
+CREG: 1, "187D", "A561"

0x187D = 6229, and that can be searched in area db (From Efem-1.0.mpkg, which is SW for MOTO Linux based cellphone)
460;00;6269;12338;11;上海 浦东 浦东 牡丹路399弄
460;00;6269;12355;11;上海 浦东新区 沪南路花木汽车站
460;00;6269;12369;11;上海 浦东 浦东 梅花路768弄18号
460;00;6269;28930;11;上海 浦东 浦东 浦建路、南泉路口
460;00;6269;32803;11;上海 浦东新区 世纪公园1号门

(By the way, I downloaded "efem-1.0.mpkg" but can not un-zip it, just rename to .rar, and un-zipped OK, then copy out the area db content in it using UltraEdit ascii mode)

Attached:
1、下载定位软件EFEM0.1版,解压缩后放到SD卡里
    2、在手机的SD卡里可以看到efem-1.0.mpkg,安装它
    3、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手机定位”的图标
    4、点“手机定位”的图标运行程序,就会在中国移动的地方显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如果显示"未查到定位信息"的话,说明数据库里目前还没有当前基站的位置数据。该基站的信息保存在newArea.db文件中。
    5、自行添加新数据。用数据线将手机和电脑连接,选择手机的盘符,选择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文件。
    6、选.system----QTDownLoad——efem就可以看到有area.db和newArea.db两个文件。
    7、双击newArea.db图标,点打开方式,选“从列表中选择程序”点确定,从列表中选“记事本”就可以打开该文件。
    8、看到460;00;22960;  395;??;这样的数据,复制该数据.(如果没有??的,恭喜你,你获得的数据是完整无缺的,不用再做下面第10步的更改)
    9、同样打开area.db文件,找到所在省市,将刚才复制在数据粘添进去,按照其他的数据格式,在??;后面写上中文地址,如460;00;22960;  395;??;广东省  广州市  天河区(注意:复制的数据不能更改,包括其中的空格符号等等)
    10、把最后的两个?号改为数字,与省有关,可参考其他的数据。比如广州的可以改为15
    11、保存后退出。

网友:
at+creg?
我試了,只能取得一個基站編號。有沒有其他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