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vxwork 和 arm9 的问题

楼主(2007-02-09):
vxwork 和 arm9 的问题
偶刚入此行,有些问题过于菜鸟,请大虾多多指教。
本人使用at91sam9261 开发板,用 sam-ba 2.4 往dataflash里面写,用ads1.2便宜的bin文件,通过sam-ba 里面的“send boot file”可以将
bin文件写进去,reset后也可以被执行。但当偶有vxwork下的tornado2.2的“build boot rom” 做出来的bin,用sam-ba中的“send boot file”
往里写时,报“-E- Unauthorized Boot File Size”请大侠指点迷津啊!
谢谢谢谢!
便宜
file
开发

网友A:
你用了VxWorks的BSP了吗?

网友B:
用了,假设我自己编译的不对,那我用编译好的应该可以吧?但也不好使,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作一个bootloader放到"send boot file "位置,然后在bootloader里面进行第二次从dataflash里面进行数据拷贝(解压)至sdram,然后在将pc跳转至sdram相应的指针,我只是这个想法但不知怎么实现,怎么写代码。有相关代码的ggjj给小弟一个学习学习。谢谢!zhenbe1998@163.com

网友C:
没有用过你说的工具,但是看提示,很明显是你编译后的bin文件太大,试用版或者是免费版的烧写软件不给你烧,所以软件提示你说“未授权的boot file size”。

网友D:
经本人精确测试,在sam-ba2.4中 send boot file的限制尺寸是159744bytes(0x27000),超过此大小则报错。

网友E(2008-04-3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