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和删除文件中数据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做了一个登录程序,其中,设置密码的部分有要把设置好的密码存到文件里,这个已经实现了,代码如下:
CString strTemp;
        CFile mFile;
        mFile.Open(L"\\password.TXT",CFile::modeCreate|CFile::modeNoTruncate|CFile::modeWrite);
        CArchive ar(&mFile,CArchive::store);
............
ar<         ar.Close();
        mFile.Close();
还有登录的部分,就是对比登录输入的密码和文件中已经设置好的密码是否相同,也实现了,代码如下:
CString strTemp;
        CFile mFile1;
        if(mFile1.Open(L"\\password.TXT",CFile::modeRead) == 0)
                return;
        CArchive ar1(&mFile1,CArchive::load);
        ar1>>strTemp;
        ar1.Close();
        mFile1.Close();
关于CArchive这个类的使用我是从书上学的。
那,现在我还有两个部分没实现文件修改和删除,就是密码修改和密码删除部分,也就是需要修改和删除文件中的数据。CArchive ar1(&mFile1,CArchive::???);怎么写?最好给于具体代码!嗯!!希望高手帮我!!超级感谢!!真的,谢谢!!!

网友:
课程设计?

—————————————
CArchive好像只支持文件读写。你是要删除整个文件还是删除某个密码,如果是前者的话,你可以另外加代码直接删除,不然的话,可以先从文件中读出数据,然后删除或者修改指定的密码后,再保存到原来的文件中,覆盖原来的文件。(公司不让贴代码,老板会骂人的)

网友:
谢谢破破大哥!! 我也刚查到CArchive是只支持文件读写。我不是要删除文件,而是想实现修改或删除文件中的内容(密码),还有什么提示么?  HOHO         稍后搞定了就结账喔,,嘿嘿~~~~

网友:
先从文件中读出所有数据,然后对读出来的数据作相应修改(删除/修改密码),再保存到原来的文件中,覆盖原来的内容。(建议你使用数据库来保存用户、密码)

网友:
我这样读数据
CString strTemp;
        CFile mFile;
        if(mFile.Open(L"\\password.TXT",CFile::modeRead) == 0)
                return;
        CArchive ar(&mFile,CArchive::load);
        ar>>strTemp;
然后,新的密码是T2
我这样strTemp = T2;
然后这样
CFile mFile;
                mFile.Open(L"\\password.TXT",CFile::modeCreate|CFile::modeNoTruncate|CFile::modeWrite);
                CArchive ar(&mFile,CArchive::store);
这样写入:        ar< 可,再登陆密码还是没变化,为什么呢?
因为是要用于开发板的,而且全部数据就是个四位密码,所以,不用数据库那么夸张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