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图形绘制问题

楼主(2007-04-04):
wince 图形绘制问题
不知道wince 支持 DirectX么?
支持 gdi+么?
各位大虾:不知道wince上,你们是怎么绘制图形?
DirectX
wince
大虾
图形
WindowCE

网友A:
不考虑效率的话,GDI就可以实现你所有想要的效果了。

网友B:
上面的高手,为什么我使用LoadImage加载位图总是失败啊,请指教
bmpBack->m_hObject =
(HBITMAP)::LoadImage(NULL, TEXT("Back.bmp"), IMAGE_BITMAP, 640, 480, 0);
if(bmpBack->m_hObject == NULL)
return FALSE;

网友C:
是文件路径不对吧
你getlasterror以一吧

网友D:
谢谢,其实我最主要的就是考虑效率,现在绘图太慢le
另外+5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