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调试连接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开发板商提供的SDK后在EVC的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中能看到我安装的SBC2410 device 也都设置ActiveSync了。ActiveSync也成功连接都开发板上了。但是TEST一下 就是连接不上阿。啥原因啦
本想问开发板提供商的。但是那边的售后技术支持真差阿。好像现在提供开发板的都这样。买想吹得天花乱坠。买后就不管你死活了
大家救救我啊

网友:
ActiveSync也成功连接都开发板上了。但是TEST一下 就是连接不上阿

这句什么意思啊?成功连上了还是没连上啊?
测试的时候SDK,模拟器那几个选项都检查了么?

网友:
ActiveSync连接上了在EVC上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SBC2410 device -〉Properties的对话框有个Test。点了之后一直显示在连。一直在连。。。。也就是连不上了。
我用开发板阿。还要模拟器干吗阿?

网友:
Properties里面的transport和startup都选择activesync了吗?

EVC里面SDK还有目标选择设备选择都对了吗?

如果这3点都对的话,连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都是对的....我检查过了.
但是连不上啊.....
我也晕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是跟什么软件冲突?

网友:
我们遇见的问题和你们遇见的问题一样的,我们用的是友善之臂的2410.你们用的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吧?我们相互交流下!!我的QQ:113910982,邮件地址:zcc1525-sadcn@163.com

网友:
如果ActiveSync能连上,那么开发板的USB正常.
EVC的,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SBC2410 device -〉Properties
SET,再看看
transport-->TCP/IP
startup-->activesync

前提:CE和PC在同一个网段.若不行,那可能是SDK的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SDK的问题,我用的是自己定制的SDK啊,就是在PB里面定制系统镜象的时候生成的SDK,应该来说这个SDK是针对我定制的系统生成的吧?如果出问题的话,大概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在定制系统镜象的时候要加入一些有关连接的文件或者什么东西?上边这位大侠有没有做过的经验?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的工程加了以下的组件(当然还有BSP那些驱动),给你参考,但不知道是否能帮上忙.
ActiveSync-->File Sync
Active Template Library (ATL)
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 (MFC)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Platform Manager
...(还有.net cf 2.0)
硬件也是三星2410,测试(玩)很长时间.可以进行联机调试啊(EVC,VS2005都行).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定制系统镜象的时候加的这些组件是吧?先谢谢你的建议,我再去试试!!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
楼上的
我买的也是友善之臂的2410
这个问题要接网线.板子也要接网线.网络要好,我打电话去他们公司了
真不明白这跟网络有什么关系
不过解决了.但是用起来很不方便.
加我QQ吧  154790015
有问题我们可以在一起交流交流.
我是菜鸟.接触这个没多常时间

网友:
我也弄好了,呵呵,看来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啊!好的,以后多交流哈!我加你!

网友:
不过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售后做的很垃圾啊!本来给我们的BSP的文件是有问题的,后来去索取了才可以在PB里面做NK,我觉得他们就没有做WCE!简直就一江湖骗子,技术支持方面太垃圾了.建议各位以后不要买他们的东西.如果做WCE开发的话,最好不要找他们.他们自己都说WCE做的不长,linux做的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