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延时时间间隔测量

楼主(2007-09-25):
求开关延时时间间隔测量
有一组开关,在理想的情况下按下开关,各自开关应该同时接通。但是由于有延时,按下开关之后各个子开关会有时间延迟,如何确定那最先接通的开关和最后接通的开关接通的时间差,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能计算时间的芯片,cpld是干什么的?最好是通用性好,能够针对有两个子开关,三个子开关......都能测!如果有困难,现针对只有4个子开关进行电路设计。忘高人不赦赐教!
开关
时间差
如何
最好

网友A:
我的邮箱xiangborong@163.com,qq174717183,欢迎提宝贵意见

网友B:
轮循扫IO开关接口.
在第一个按下的时候,启动定时器.
然后依次检测IO,相应地读出定时器的值.
最后读完开关数,再计算时间.
等待开关释放,复位.
从头开始

网友C:
用过逻辑分析仪没有?也许它能很简单地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07-12-01):
没有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