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最新的新手请教最基础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刚刚接触WINCE,什么都不懂,现请教几个问题:
我使用一个软件(西门子WinCC flexible)来开发监控程序,然后下载到触摸屏(MP370)上。下载程序的功能是WinCC flexible自身提供的。
在触摸屏上运行的是windows se 3.1英文系统。触摸屏提供了RS232、RS485、USB、网卡等接口。
在WinCC flexible里面可以使用VBS脚本。

1、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可以增加、修改一些数据(实际上就是可以增加、修改产品名称等)。这些操作在windows XP等系统下,用文本文件就基本能满足要求(当然最理想的是用数据库),但我对windows se一无所知,所以不知道windows se到底支持哪些文件格式?

2、不知道如何传送一个文件(比如一个文本文件)到windows se上?U盘插上提示无法安装设备,网络配置后在XP里面无法搜索到这个地址……

3、如果支持文本文件的话,我写VBS脚本的时候文件路径应该怎么写?windows se里面没有C、D等盘符,只有如windows、temp等文件夹。

4、假设要使用数据库的方式,那么是否可以用EVB3.0来开发?又支持哪些数据库格式呢?支持access数据库吗?

5、我已经安装EVB3.0英文版,在我描述的情况下,EVB3.0里面新建工程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类型(设备?)的工程?代码完成后如何下载(需要编译吗?)到windows se中去?

以上问题网各位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1 你要用什么程序打开你的文件?你用的程序决定它可以读取的文件格式
2 看你的设备对下载的支持如何。
3 Directory Description
\My Documents Where you store documents from Notetaker, voice recorder, etc.  This is automatically synchronized to your PC
\Program Files Where programs should be stored. Use subdirectories to organize them.
\Storage Card Compact Flash card
\Temp Temporary Files
\Windows All .DLLs, help files, sounds and backgrounds are stored here
\Windows\AppMgr Application Manager directory
\Windows\Fonts Truetype fonts are placed here.
\Windows\Programs This is where the start menu shortcuts are stored
\Windows\Programs\Start Menu This is where the start menu shortcuts are stored
\Windows\Programs\Start Menu\Programs Programs shortcut menu
\Windows\Programs\Start Menu\Programs\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s shortcut menu
\Windows\Programs\Start Menu\Programs\Games Games shortcut menu (Solitare)
\Windows\Startup Programs run on reset (not power up)
\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Mobile Channels are stored here.
4 SQL Server CE
5 http://www.aspfree.com/c/a/Code-Examples/Creating-an-Ordering-System-Using-EVB/

网友:
我现在用XP使用ping WINCE的IP地址,返回值正常.但却不知道如何连接上这个设备.使用net use命令也无法成功……

网友:
http://www.automation.siemens.com/US/forum/guests/PostShow.aspx?PostID=34511&Language=en

网友:
看了一下资料,似乎可以用Active Sync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