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分啊,关于24系列的容量与写缓冲大小的判断!

楼主(2007-01-16):
散分啊,关于24系列的容量与写缓冲大小的判断!
24系列存储器内部没有型号标志信息,在我的板上装有不同型号的24IC,写个程序来判断该24系列IC的地址、存储容量和页写缓冲。各位大虾给个思路啊
型号
存储器
程序

网友A:
何必自己写?
现在的读写器都有这样的判断和检测功能

网友B:
EEPROM?
不停地计数写,再读...
直到出错,算计的那个数...
乘以缓冲大小,应该就是了...

网友C:
地址会自动溢出,如24C01,地址是00~7F,如果写如地址为80,会自动溢出高位,去读写00地址的数据的并不会报错。

网友D:
去读写00地址的数据的并不会报错。
-------------------------------
是不会报错 可是与你预计的不同 就是错了
比如00-7f依次写入00-7f
80写入80 然后读一下00 如果是80就说明溢出了 是00说明没有溢出
可以继续写 然后再在临界点判断 依次类推

网友E:
这个没有办法的吧?

网友F:
每写一个字节,就读出0地址的数(预先写好的一个特殊值),如果被改变了,就说明溢出了,
此时就可以计算大小了

网友G:
精通施奈德PLC,要有实际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待遇面谈。联系方式:027-87792427;E@mail:bb09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