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我的设备驱动程序不能被卸载?

楼主(2007-04-29):
如何让我的设备驱动程序不能被卸载?
如何让文件过滤驱动程序(WDM)安装后不能被Windows卸载,只能被我提供的程序卸载,请高手多指教!!!
卸载
设备
windows
程序
如何

网友A:
你让它卸载就蓝屏嘛。。然后就重起了,又加载了你的驱动。。。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商业上,或者在精神层面上,任何软件都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权利!

网友C:
好像有很多方法,你自已选一种,
1、因为filter Driver,一班来说,都是需要重新启动电脑的。
所以,你可以在Driver中检测注册表,当service下和class下的键被去掉的时候,自动补下。
2、这种方法比较BT,写一个启动得非常早的driver,你的driver启动后,检测注册表,跟你的这个driver相关的注册表屏蔽掉,然后自动load 你的filter Driver,并在 class 的地方自动加上对应的键。这样那类driver启动的时候,就会自动filter成功。
3、最BT的,你写一个MBR或Boot Sector上的real mode程序,改ntoskrnl.exe的PE.Entry,然后,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99%的人看不到,也不会Uninstall。

网友D:
把这些学完完,可以开始研究怎么写操作系统了!
收藏!

网友E:
被卸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般做实时监控,被卸载了又自动安装比较简单。

网友F:
3、最BT的,你写一个MBR或Boot Sector上的real mode程序,改ntoskrnl.exe的PE.Entry,然后,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99%的人看不到,也不会Uninstall。
这个最绝!!!

网友G:
个人认为楼主有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