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tureBox设置图片问题!

楼主:
各位过路大侠好,我刚学win ce,请问win ce里的pictureBox怎么设置显示图片?谢谢了先!

网友:
晕死,在资源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那要变图片怎么办?

网友:
HBITMAP m_hPower = NULL;

if(m_hPower)
                                ::DeleteObject( m_hPower );

                        m_hPower = (HBITMAP)::LoadImage(_Module.GetResourceInstance(), MAKEINTRESOURCE(bmpid), IMAGE_BITMAP, 0, 0, 0);

                        CStatic cs;
                        cs.Attach(GetDlgItem(picture_box_id));
                        cs.SetBitmap(m_hPower);
                        cs.Detach();

因为我使用wtl,没有picturebox的类,所以用cstatic代替,也能同样工作。

网友:
好像用不了,你这用的是什么语言?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你不说你用什么语言?

c++
我用WTL。

上面代码提供了一个思路, 不同语言你可以用相同的思路啊。

网友:
用不了!picturebox的没有提供设置图片路径的方法,难道非得自己写?

网友:
你用的什么?

网友:
网上随便搜得mfc设置picturebox的图片
//在cstatic中显示位图
  CStatic   *pStatic=(CStatic   *)GetDlgItem(IDC_BMSrc);   //将pStatic指向要显示的地方
  CBitmap   hbmp;
  HBITMAP   hbitmap;
  //装载位图
  hbitmap=(HBITMAP)::LoadImage(::AfxGetInstanceHandle(),dlg.GetPathName(),
                      IMAGE_BITMAP,0,0,LR_LOADFROMFILE|LR_CREATEDIBSECTION);
  hbmp.Attach(hbitmap);
  //设置静态控件的样式,使其可以使用位图,并试位图显示使居中
  pStatic->ModifyStyle(0xF,SS_BITMAP|SS_CENTERIMAGE);
  //显示位图
  pStatic->SetBitmap(hbitmap);

网友:
用的C#,VS2005!

网友:
呵呵,那你用c#改改上面的c++代码吧。我不用c#。

网友:
不好意思,估计没有picturebox设置图片的方法,只能自己写,是吗?

网友:
c#中应该有类似的东西,你好好找找了。C#中应该有CStatic类型吧

网友:
http://www.eefan.net/node/173
看看这个,应该能帮你!
你要的这个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