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异步预置功能的D发器的verilog描述,求助

楼主(2007-11-05):
带异步预置功能的D发器的verilog描述,求助
这种D触发器应该是很常见,功能也很简单的一种单元,但最近用verilog描述的时候却遇到了不少麻烦。
因为我对VHDL比较熟悉,所以用VHDL描述起来很简单,但我应用的地方必须用verilog写,对它又不太熟,所以请大家帮个忙。
vhdl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dffr_ld is
port ( D: in std_logic;
ld: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nR: in std_logic;
D1: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
end dffr_ld;
architecture ver1 of dffr_ld is
begin
process(clk,D1,ld,nR)
begin
if nR='0' then
Q<='0';
elsif ld='1' then
Q<=D1;
els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Q<=D;
end if;
end process;
end ver1;
这样写应该没错吧,但是怎么写成verilog呢?
触发器
library

网友A:
没人理我呢?贴子发的位置不对?

网友B:
primitive dffr_ld(Q,ld,clk,nR,D1)
output Q;
input ld,clk,nR,D1;
reg Q;
table
// ld clk nR D1 pre_Q Q
//异步复位
? ? 0 ? : ? : 0
//异步预置
1 ? 1 0 : ? : 0
1 ? 1 1 : ? : 1
1 ? 1 x : ? : x
//clk上升沿触发
0 r 1 0 : ? : 0
0 r 1 1 : ? : 1
0 r 1 x : ? : x
//保持
0 ? 1 ? : ? : -
0 f 1 ? : ? : -
endtable
endprimitive
刚学,请多多指教

网友C:
module dffr_ld(Q,ld,clk,nR,D1)
output Q;
input ld,clk,nR,D1;
reg Q;
initial Q = 0;
//异步清零
always @(nR)
begin
if(nR == 0)
assign Q = 0;
else
deassign Q;
end
//异步置位
always @(ld) if(ld == 1 and nR == 1) Q = D1;
//clk触发
always @(posedge clk) Q = D1;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