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如何修改对话框的大小?

楼主:
我的PDA的屏幕分辨率时240*320的,有时候自己设计的对话框会超出屏幕的范围,可是在EVC资源编辑视图的右下角显示的都不到240*320的大小啊,为什么一下载到机器里面就会超出很多? 是不是EVC资源编辑视图右下角显示的((0,0)(125,125))不是象素的单位?在EVC里面如何精确的指定对话框的大小?

网友:
MoveWindow()就可以啊

网友:
EVC窗体全屏显示
        CRect   m_FullScreenRect;   //全屏区域
  CRect   WindowRect;
  GetWindowRect(&WindowRect);
  CRect   ClientRect;
  RepositionBars(0,   0xffff,   AFX_IDW_PANE_FIRST,   reposQuery,   &ClientRect);
  ClientToScreen(&ClientRect);
  int   nFullWidth=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int   nFullHeight=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m_FullScreenRect.left   =   WindowRect.left-ClientRect.left;
  m_FullScreenRect.top=WindowRect.top-ClientRect.top;
  m_FullScreenRect.right=WindowRect.right-ClientRect.right+nFullWidth;
  m_FullScreenRect.bottom=WindowRect.bottom-ClientRect.bottom+nFullHeight;
  this->SetWindowPos

(&wndBottom,m_FullScreenRect.left,m_FullScreenRect.top,m_FullScreenRect.Width

(),m_FullScreenRect.Height(),SWP_SHOWWINDOW);

网友:
对那个显示的不是对应的象素的大小, 跟上面的字体大小有关.

网友:
谢谢大家,但是还是不太清楚该什么时候用调用MoveWindow()和SetWindowPos()?
那个显示既然不是象素的大小?到底指的是什么?和字体大小什么关系?

网友:
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那个显示应该再*2就是最终的大小

((0,0)(125,125))的实际大小是  (0,0,250,250)
我想这个应该是表示像素

网友:
也就是250*250象素的?

网友:
哈哈,我自己这么猜的。具体你可以用机器试试显示效果啊

网友:
WM_ONINITDIALOG 的 时候 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