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和DDK

楼主:
本人用VC编程,要用到DDK里的函数如:CM_Enumerate_Classes(IN ULONG  ulClassIndex,OUT LPGUID  ClassGuid,IN ULONG  ulFlags);我已经在VC工具- >选项- >目录中添加了D:\WINDDK\3790.1830\INC\WXP
为什么我编译时会出现如下错误:
d:\winddk\3790.1830\inc\wxp\cfgmgr32.h(39)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 before identifier  'VOID '
d:\winddk\3790.1830\inc\wxp\cfgmgr32.h(39)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回答者,强烈感谢!~~》。。!!~~

网友:
是不是漏了个;号

网友:
vc6用的编译器,也就是ml.exe版本很老,如果你非要用,最好用2000ddk带的include文件和lib

网友:
d:\winddk\3790.1830\inc\wxp\cfgmgr32.h(39)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取消预编译试试

网友:
d:\winddk\3790.1830\inc\wxp\cfgmgr32.h(39)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 before identifier   'VOID '指的是 typedef DWORD_PTR    LOG_CONF;
为什么啊?

网友:
你只添加D:\WINDDK\3790.1830\INC\WXP    include目录,
library目录添加了么? 就D:\WINDDK\3790.1830\INC\WXP\i386

网友:
那个目录我已经添加了的。~还是不行

网友:
找 武安河 那本书看看
配置很简单的

网友:
请问你怎么构建的DDK环境啊。能告诉小弟吗?QQ304635667。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谢谢!

网友:
在那个头文件之前加上 DWORD_PTR是在这里面定义的

网友:
还是用DDK的build程序来编吧!
build /a
毕竟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网友:
顶,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header冲突的问题, 可能是VC的include里什么东西把cfgmgr32.h里头需要的定义undefine了. 你试试调整工具- >选项- >目录里头include的顺序.

网友:
还没有解决?

还是直接用DDK环境编译吧
只要一个“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