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句汇编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7-04-18):
请问这几句汇编具体的意思是什么?
GBLS MainEntry
MainEntry SETS "Main"
IMPORT $MainEntry
MainEntry不是已经在第一行就已经定义了吗,干嘛还要用IMPORT $MainEntry来导入?另外,符号$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ENTRY
IF :DEF: |ads$version|
ELSE
EXPORT __main
__main
ENDIF
__main 是哪个函数呢?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
version

网友A:
显然 是跳转套MAIN()函数嘛

网友:
那为什么是用EXPORT修饰呢?
不是应该用 IMPORT修饰吗?

网友B:
__main是程序的总入口,是在本文件中定义的,所以要EXPORT。C的main函数一般是_main

网友C:
似的 同意楼上的呀 在C语言中的MAIN()不过不要写成main() 哈哈不然会出错的

网友D:
你们说的都不对~~
EXPORT修饰 ,是因为你的MIAN函数不在那个文件里面,声明MAIN函数在文件外部,否则会报错滴~~
IMPORT是指变量或者函数在外部声明的时候,从外部引入~!

网友E:
似的 同意楼上的呀 在C语言中的MAIN()不过不要写成main() 哈哈不然会出错的
======================================================================
这位同志,知起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要写成main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库函数中有一个同样的main函数,如果再次使用,程序中会出现两个main函数,当然就会报错了~~所以要用MAIN!
完毕!!!
希望楼主加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