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DA访问PC机上的Web service

楼主(2007-07-15):
如何用PDA访问PC机上的Web service
需要用PDA访问PC机上的Web service,并调用其函数。用C++.NET开发,客户端程序似乎不能在PDA上运行。请问客户端程序该怎么创建?
用EVC开发客户端程序的话,怎么添加web服务的引用?
急需解决方法,谢谢!
客户端
web
servi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有同样问题,顶一下!
这里好象很少有人解答哦

网友B:
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用 SOAP的开发工具

网友D:
我知道Windows下用 微软的 SOAP Toolkit 3.0可以开发访问WebServies的应用,
我曾做过访问一个访问一个翻译网站的webservies,开发了一个翻译软件。

网友E:
那如果用EVC可以引用WEBSERVICE吗

网友F:
和PC调用Server的Web service的情况一样的呀。
添加Websevice reference, 然后,调用什么的,都一样一样的。

网友G(2007-10-07):
用.net或者vc2005 可以直接选择“添加web 引用”。但是EVC怎么添加呢?能不能介绍得具体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