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tp中显示板子上文件的修改时间

楼主:
ftp连接上后,选择详细信息,有的文件有修改时间,有的没有,并且显示的时间也不对

mpc860/tffs

网友:
dosFs2 文件系统
设置系统时间方式为:

struct tm tm0;
struct  timespec timespec0;
tm0.tm_sec = 0;
tm0.tm_min = 21
tm0.tm_hour = 15;
tm0.tm_mday = 12;
tm0.tm_mon = 6-1;
tm0.tm_year = 2007-1900;

timespec0.tv_sec = mktime(&tm0);
timespec0.tv_nsec = 0;

clock_settime(CLOCK_REALTIME,×pec0);
设置完后,用下面函数打印系统时间已被修改为:2007 6 12 15:21
void test0(void)
{
time_t cur0;
  cur0 = time((time_t*)NULL); //取当前时间
  printf("%s\n",ctime(&cur0));  //打出时间
}

但是在ftp中创建一个文件后,文件的修改时间 月 日 时 分 均正常,年始终为2006
呐闷,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