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采集的数据如何同步到pc机

楼主(2007-12-17):
EVC采集的数据如何同步到pc机
请教各位,我通过PDA的串口采集到数据后如何同步到PC机上,如何编写相关的程序?PDA上是不是要建立数据库,如SQL service for CE?在线等待中。。。。。。
建立数据库
service
在线
如何

网友A:
同步?非要同步吗???
只要传输到PC机上,例如通过串口不行吗!

网友B:
串口可以传输采集到的数据,要是要同步数据是不是只有采用无线的方式

网友C:
PC上写接口程序
接收PDA由串口传过来的数据,存储
PDA上面采集到数据后,马上通过接口程序发送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