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studio3.2编译发生错误

楼主: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START - Win32 Free'.
--------------------Configuration: START - Win32 Free--------------------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ARTDriver.cpp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dep_wdm\wdm.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Invalid wdm.h! Check include path.  wdm.h should be in the DDK directory defined by $(WDM_INC_PATH).
STARTDevice.cpp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dep_wdm\wdm.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Invalid wdm.h! Check include path.  wdm.h should be in the DDK directory defined by $(WDM_INC_PATH).
Generating Code...
执行 cl.exe 时出错.

START.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CRT_INC_PATH)
$(TARGET_INC_PATH)
$(WDM_INC_PATH)
$(DDK_INC_PATH)
$(WINVER)
$(NTDDI_VERSION)
$(_WIN32_IE)
$(_WIN32_WINNT)

网友:
应先编译整个库

明白否?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刚开始学DriverStudio,多谢!!!!

网友:
是这样的,DS作为一个第三方驱动开发工具,他其实也只是将一些DDK函数做二次封装,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DS的函数前,要先编译DS的库。

网友:
是不是DriverStudio中的include,但是我打开里面只有5个文件和86个.h文件

网友:
START.sys - 1 error(s), 0 warning(s)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WINVER)
$(NTDDI_VERSION)
$(_WIN32_IE)
$(_WIN32_WINNT)

网友:
问题解决.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才学习的, 我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C:\PROGRA~1\COMPUW~1\DRIVER~1\DRIVER~4\include\dep_wdm\wdm.h(6)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Invalid wdm.h! Check include path.    wdm.h should be in the DDK directory defined by $(WDM_INC_PATH).

没有设置DS中DDK路径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