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如何将一个CString类型转换成一个double类型?

楼主(2007-04-12):
EVC下如何将一个CString类型转换成一个double类型?
CString str;
str=L"111.111";
现在我想把这个CString类型变量的字符串变成double类型
请问我该怎么做?
double
字符串
如何

网友A:
CString s="1231.4";
double d = atof(s);

网友B:
char tokenstring[] = "15";
float fp;
/* Input various data from tokenstring: */
sscanf( tokenstring, "%f", &fp );
/* Output the data read */
printf( "Real: = %f\n", fp );
输出:
Real: = 15.000000

网友C:
方法如下:
cstring cs;
unsigned short *num;
double k;
k=wcstod(cs,&num);
就把字符串cs转换成double型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