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怪问题:EVC单步执行都是正确,但是直接down到 ...

楼主(2007-12-12):
求问一个怪问题:EVC单步执行都是正确,但是直接down到板子运行就有问题
wm6.0 , 如果单步执行,一步一步都能正确,结果也正确
但是如果直接运行,把。exedown到板子上,然后点击exe能够运行结束,但是结果却不对 很奇怪
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说明出现了异常,一般情况是内存溢出导致,但是也有可能是多线程问题。
单步执行时,线程必然是block的,不会受到其他干扰,并且单步调试时,代码插入了很多调试stack,
这些无用的信息可以有效的抵消一部分内存溢出问题,但是你直接运行就没有这些缓冲带,问题就会直接暴露。
一般需要看串口调试信息的Data Abort来查找问题,看不了的话,只能通过逐步减少代码来定位。

网友B:
建立一个log文件实现在目标板上的调试

网友C:
一般来说会是一楼说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一些,也许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D:
哈哈...,一楼说的那么详细,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重点看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E:
修改过来了 虽然修改的方式很不对,但是毕竟最后结果对了
函数传递过来的一个参数在之前赋值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函数
a(a,b,c,d,e)
在这之前给赋个值就好了
加上a=10;//随便多少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