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的DSP芯片引脚间距的问题(间距与datasheet上的有一点出入,不知道焊接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PCB中BGA封装的一个DSP芯片(Blackfin 533)原来画封装的时候引脚的尺寸可能有一点问题,本来引脚之间的间距应该为0.8mm,但是实际画的时候引脚之间的间距要么画成0.7874mm,要么画成0.8128mm。我现在PCB图已经化好了,所以不想改这个芯片的封装。
请问如果如果这样直接作PCB板的话,会不会出现到时候引脚对不准位置的情况。

不甚感激!

网友:
好像不行的。因为这些器件在焊接的时候会有一些误差,如果PCB也有较大误差,可能
出问题的。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的,PCB需要从新做,这样的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
无法准确焊接每一个点,会出现不良现象,芯片应该是封装好的库文件,不该出现间距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设计,用软件的wizard很容易就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