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U盘正在被插入

楼主:
我现在HOOK了IofCallDriver.可以得到全部的IRP.那么我怎样才能够通过截获到的IRP判断出U盘插入的动作呢?

网友:
U盘插入会有系统消息。

网友:
BOOL CAdminMangerDlg::OnDeviceChange(UINT nEventType, DWORD dwData)//<增加>//它是一个在ClassWizard中无法添加的消息,叫:OnDeviceChange
{
        LONG        lResult;
        char        szDeviceList[1024];
        ULONG        ulLen;
        ULONG        ulDeviceNum = 0;
        ULONG        ulOffset = 0;

        switch( nEventType)
        {
        case DBT_DEVICEARRIVAL://当一个设备被插入并变得可用时,系统会发送广播事件DBT_DEVICEARRIVAL,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而当一个设备被除去并变得不可用时,系统会发送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break;
        case DBT_DEVNODES_CHANGED://定义设备变化
                {
                        //枚举设备
                        memset(szDeviceList, 0, sizeof(szDeviceList));
                        ulLen = sizeof(szDeviceList);  //设备列表长度
                        //该函数枚举当前系统上所支持的设备列表. 每一个设备名称之间以'\0'作为分隔符.
                        lResult = ZH_ListDevice(DEVICETYPE_UKEY, szDeviceList, &ulLen, 0);
                        if(lResult != 0)
                        {
                                return TRUE;
                        }

                        //如果没有设备变化,则直接返回
                        if(ulLen == g_ulDeviceListLen
                                && memcmp(szDeviceList, g_szDeviceList, ulLen) == 0)//如果没有设备变化
                        {
                                return TRUE;
                        }

                        ////////////////////////////////////////////////////////////////////
                        //有设备变化,执行下面的流程
                        ////////////////////////////////////////////////////////////////////

                        //关闭已经打开的句柄
                        if(g_hDevice != 0)
                        {
                                ZH_Disconnect(g_hDevice);//断开与设备的连接
                                g_hDevice = 0;
                        }

                        g_ulDeviceListLen = ulLen;
                        memcpy(g_szDeviceList, szDeviceList, sizeof(szDeviceList));

                        //获得设备个数
                        while(ulOffset < ulLen)//
                {
                                ulDeviceNum ++;
                                ulOffset += strlen(szDeviceList+ulOffset)+1;
                        }

                        g_ulDeviceNum = ulDeviceNum;
                        if(g_ulDeviceNum == 1)//如果有唯一设备
                        {
                                                                                                lResult = ZH_Connect(szDeviceList, CONNECT_MODE_SHARE, &g_hDevice);
                                if(lResult != 0)
                                {
                                        return TRUE;
                                }

                                ///////////////////////////////////////////////////////////////////////////
                                ///////////////////////////////////////////////////////////////////////////
                                lResult = ReadDeviceInfo();
                                if(lResult != 0)
                                {
                                        return TRUE;
                                }

                                if(m_dlgFormat.m_hWnd != 0)
                                {
                                        m_dlgFormat.UpdateDisplay();
                                }
                                ///////////////////////////////////////////////////////////////////////////

                        }
                        else
                        {
                                ///////////////////////////////////////////////////////////////////////////
                                g_ulTotalSector = 0;
                                g_ulSectorsOfHidden = 0;//设定当前容量
                                g_ulSectorsOfCommon = 0;
                                g_ulSectorsOfUtility = 0;
                                g_ulSectorsOfPrivate = 0;

                                if(m_dlgFormat.m_hWnd != 0)//format对话框
                                {
                                        m_dlgFormat.UpdateDisplay();
                                }
                                ///////////////////////////////////////////////////////////////////////////
                        }
                }
                break;
        default: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