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教开发32位CPU,想用ARM9,S3C2410如何?

楼主(2007-10-22):
请教开发32位CPU,想用ARM9,S3C2410如何?
我是做水电行业数据采集系统的.自己单位开发数据采集的控制板,原理CPU采用的8位的.
目前,申请了经费,计划开发32位CPU,想用ARM9,S3C2410.
我们的系统主要在野外通过传感器采集信号,再通过GSM或卫星等方式发送出去,所以需要多种接口.
请教:
1、用采用32位CPU开发是否实用?
2、如有它,采用ARM9,S3C2410如何?
3、通常软硬件开发周期约多长时间?
先行感谢!!!
数据采集
开发
如何

网友A:
楼主,ARM不是只有ARM9吧,就你所说的那点需求貌似S3C2410实属超级浪费而且有点找不自在啊,呵呵。如果实在需要打32位的旗号,考虑下ARM7的片子吧,至少还是有QFP封装的,两层板还是有实现的可能的。
另,楼上的你太NB了,2410的BGA封装至少4层板吧,Layout、制样版、试焊(BGA我看你怎么保证能手焊不出问题,自己寒一个先)、高频信号完整性检测、Bootloader、OS、再到上层应用,一个月你能完成?呵呵,你真是“往高层次上带人”啊……

网友B:
买现成的开发板,找几个非常牛B的人员,想法基本可以实现。

网友C:
水电行业数据采集系统 为什么要选2410?ARM9有好多比较atmel 的9200 在这方面都有比较成熟的应用案例!可以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给你推荐款集成度高的板子,可以节省很多开发周期与开发费用!~
H9200F - AT91RM9200工程评估板,基于ARM920T内核的AT91RM9200,180MHz,32/64M SDRAM,4M NOR Flash 10/100Mbps以太网,Linux和uc/OSII操作系统。
硬件特性 (主版)
--------------------------------------------------------------------------------
硬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主板类型 5.25”单板结构
主处理器 Atmel AT91RM9200(PQFP) ARM920T内核,主频最高可达180MHz(200MIPS),工业级
ROM NOR FLASH,4M
NAND Flash,64M 可根据用户需求,改变NOR和NAND Flash的容量大小;
Nor Flash:1MB~8MB可选;
NAND Flash:32MB~2GB可选。
SDRAM SDRAM,32M 32/64MB可选
以太网 10/100Mbps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AT91RM9200内嵌MAC,外接PHY
USB Host 支持USB主方式通信 一个USB Host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SB Slave 支持USB从方式通信 一个USB Slave接口(USB2.0协议,12Mbps)
UART 支持异步串行通信 5通道UART,包含1通道全功能接口,1通道RS485接口
音频接口 支持音频信号输入、输出 音频输入接口(粉红色)支持MIC输入;
音频输出接口(淡绿色)支持耳机输出。
VGA接口 支持标准VGA信号 可外接多种标准VGA显示器
STN/TFT LCD接口 支持STN/TFT LCD显示器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STN/TFT LCD显示器,支持多种分辨率
触摸屏接口 支持4线触摸屏信号输入 可外接多种尺寸的4线触摸屏
ADC 16路12位ADC 支持单、双极性的电压信号(-10V~10V);
电流信号(4~20mA)输入。
DAC 1路16位DAC 支持电压信号、电流信号(4~20mA)输出
PC104接口 支持标准PC104模块扩展
IIC接口 支持IIC器件连接 外接AT24C01
复位按钮 用户按键,系统复位
RTC 为系统提供实时时钟基准 独立的IIC接口RTC,后备锂电池
GPIO 支持多个GPIO扩展 完全扩展AT91RM9200的PA、PB和PC口
电源输入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电源 支持DC 5V电源输入或DC 5V、12V、-12V电源输入
电源输出接口 用于提供系统扩展电源 支持DC 12V、5V、3.3V电源输出
JTAG接口 支持JTAG调试与开发 标准20针定义
工作温度 -40 oC~85oC 工业级
相对湿度 5%~90% 40 oC无凝结
主板尺寸 203×146 单位: 毫米
软件特性
--------------------------------------------------------------------------------
软 件 部 件 功 能 描 述 备 注
BootLoader 传输协议 支持与PC机的串行传输、以太网络传输
软件升级 支持在线更新Flash
其他功能 各种启动参数设置,用户操作命令接口等
Linux操作系统 Linux Kernel 2.4.19 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
文件系统 Nor Flash、NAND Flash支持YAFS/JFFS2文件系统
协议支持 支持完整的TCP/IP协议栈
基于Linux的
设备驱动程序 UART驱动 支持各个串口的通信
以太网驱动 支持以太网通信
USB驱动 USB主机OCHI驱动
USB设备驱动,包括U盘,移动硬盘,摄像头等
音频驱动 支持音频录、放功能
AD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ADC功能
DAC驱动程序 支持系统的DAC功能
GPIO驱动程序 支持GPIO的输入/输出操作
LCD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STN/TFT 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程序 支持常见尺寸的4线触摸屏驱动
RTC驱动程序 支持RTC的设置读取
其他部件的驱动程序
基于Linux的
应用程序 Busybox Busybox 1.00,组合了几乎所有的Linux基本命令
UART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串行设备的通信
以太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与远端主机的以太网通信
USB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对U盘读写
音频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录音与播放
AD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A/D转换
DAC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D/A转换
GPIO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的GPIO功能
RTC测试例程 实现RTC的设置与读取
LCD与触摸屏
测试例程 实现系统基于LCD与触摸屏的HMI操作
uC/OS II uC/OS II内核 实现基本 uC/OS II内核的基本功能
TCP/IP协议栈 实现 TCP/IP协议栈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GUI 实现GUI在 uC/OS II的应用,需定制
设备驱动 实现基于 uC/OS II的各种设备驱动,需定制
硬件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H9200F系统板一块
2 标准串口线一根
3 DC 5V、12V、-12V输出开关电源一个
软件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UBoot源代码、编译工具及二进制代码
2 嵌入式Linux内核源码,编译工具链,已编译好的内核
3 Nor Flash和NAND Flash文件系统
4 基于Linux的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
5 基于设备驱动的应用例程源代码
6 嵌入式uC/OS II内核源代码及二进制代码(基于ADS1.2环境)
文档清单
--------------------------------------------------------------------------------
部 件 编 号 部 件 名 称
1 系统硬件原理图、器件库、封装库
2 产品用户手册
3 系统所用相关器件资料
4 相关开发资料
更多产品信息:www.hyesco.com
有需要请咨询--
电话:01062121051、1053、9203-616李国斌
手机:13146199623
mail:ligb@hyesco.com
msn:ligb@hyesco.com
QQ:24933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