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CF卡找不到驱动如何解决?"unidentified pcca ...

楼主(2007-01-24):
请教大侠:CF卡找不到驱动如何解决?"unidentified pccard driver",急!
小弟目前调的一块板子CPU是xscale 270,跑的wince5.0 ,4GB cf card 。每次启动后桌面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上书:unidentified pcccard driver enter the driver name
可是我明明把驱动已经编译到OS中去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多谢!
软件
硬件
对话框
如何

网友A:
我想你应该仔细检查以下编译选项,可能是选的东西有冲突。前段时间我在选择蓝牙驱动时为了保险把usb、sdio、uart的几种蓝牙设备的驱动都选上后,插入usb蓝牙设备也提示找不到驱动,后来把sdio和uart的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