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请教如何将蓝牙协议栈移植到嵌入式Linux中??

楼主(2007-10-12):
请教如何将蓝牙协议栈移植到嵌入式Linux中??
我正在做一个东西,需要将蓝牙协议栈整个移植到arm9的Linux2.4.18中,源码是Bluez,PC上装了Red Hat9,现在毫无头绪,不知哪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E_MAIL.:duan.gexin@byd.com.cn
linux
蓝牙
如何
linux

网友A: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呵呵,就 把源码放到系统响应目录里,然后修改Makefile,编译呗
因为像这样的协议都做了比较完整了,看看ReadMe就可以移植好了

网友C(2008-01-07):
用2,6的内核吧,里面都有了,而且bluez的最新的,只要交叉编译libs和tool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