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文件可以看作dll么?

楼主(2007-04-05):
sys文件可以看作dll么?
windows下的.sys驱动程序可以看成是dll么?tks
windows
程序

网友A:
不可以。sys是供系统调用,dll是供应用程序调用。

网友B:
嗯。楼上说得没错。详细信息可以参考DDK或WDK文档。或是MSDN

网友C:
但是sys也是提供接口给别的程序使用啊,只不过普通的dll是在usermode下被别的dll或exe调用,而sys提供的接口被系统在kernelmode下调用。难道不能把它也理解为dl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