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IM3OO 的问题

楼主(2007-05-23):
请教一个SIM3OO 的问题
430单片机与SIM300模块做的保护器,用短信控制设备,现在有个问题,当保护器断电后开机设备就不执行命令,但人工复位后又恢复命令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短信

网友A:
说明RESET和POWERON的过程不一样,应该在这方面找原因。一般是时序或其他原因

网友B:
试过了,好象模块未手动复位前并未工作,发出的短信没收到。我觉得应该是模块的问题,但复位电路是按照手册推荐的电路设计的,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迷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