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基于ARM7的开发板如何驱动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不是需 ...

楼主(2007-12-04):
基于ARM7的开发板如何驱动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不是需要驱动芯片?
我刚接触嵌入式ARM开发,这段时间看了不少资料,51单片机可以接引脚,基于ARM的平台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附加驱动芯片?如果是的话,这样的芯片价格如何,在一般的电子市场有卖吗?
芯片
步进电机
开发
如何
资料

网友A:
ARM板如果有GPIO给用户的话和51用法相似,接口电压一般是3.3V,注意一下匹配即可.

网友B:
可以的哇
GPIO口嘛 呵呵 很简单地,但有的ARM GPIO 控制起来很变态 嘿嘿

网友C:
电机肯定是要驱动芯片的了!而且还要隔离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2008-04-30):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E: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