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安装之后运行出现:Failed downloading.

楼主:
我刚安装完EVC4.0之后又安装了SP4
接着就编译了一个自动生成的例子HelloWord!可是
编译之后出现:Failed downloading.

小弟第一次用EVC遇到这样的错误很不解,所以请大家给解决一下.
(我的系统是XP2,当前系统已经安装了VC6.0,VS2005,SQL2000不知会不会和它们有关系)

网友:
和其他软件没有关系,你用EVC运行程序需要模拟器或者PDA设备,而且SDK、CPU类型也要对应好。比如:SDK选择POCKET PC 2003,CPU类型选择ARMV4,再选择模拟器或者PPC真机。

网友:
当我在安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的时候,可是没有反应,不知道为什么?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在XP下安装还要改B00T.INI文件,这是什么呢?

网友:
安装Pocket PC 2003  我没有遇到问题呀

网友:
不需要修改

网友:
Failed downloading.
你检查下你的download设置,是什么样一个编译方式

网友:
看你的样子,是没安装pocket pc 2003,winxp 是直接可安装的。

网友:
再编译一次,应该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网友:
如果你们有连接任何PDA等外接设备的话,
选择“Win32 [WCE emulator] Debug”后,
在编译以下试一试,或许好使。

网友:
sorry,有句话写错了。
“如果你们有连接任何PDA等外接设备的话,”
-〉
“如果你们没有连接任何PDA等外接设备的话,”

网友:
你的网卡工作了吗?如果是单机 下载个 虚拟网卡啊  模拟器需要 网络环境啊

网友:
你需要修改boot.ini,你安装eVC4的时候是不是有提示,Visual pc的安装造成你的windows系统不稳定,windows阻止了某些驱动程序的安装?

网友:
EVC主界面下,tools->configur platform manager->选择你的设备->properties->transpor&startup设置成相应环境参数。
我的问题就是host i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