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文件系统问题] TFFS 的 FLASH_BASE_ADRS 怎么确定啊?

楼主:
44b0x板,FLASH 是 AM29LV160DT   16Mbit/2Mbyte/1Mword

参照
对BSP作了修改。

执行tffsShow
-> tffsShow
amd29lvMTDIdentify Manufacturer unknown: 0x06
0: **** communication failed with error -1 ****
value = 48 = 0x39 = '0'

amd29lvMTDIdentify() 未能获得正确的FLASH厂家号。
我怀疑是FLASH基地址未正确设置。
这个FLASH_BASE_ADRS应该怎么设?

电路图上 FLASH 是从 bank0 的 0 地址开始的,我把 FLASH_BASE_ADRS 设成 0x00000000 仍然无法识别 FLASH ?

初学VxWorks ,这个文件系统花了好多时间了。

网友:
flash无法识别跟TFFS有何关系?你自己的Flash驱动不对。因为TFFS得Identify最终会调用你自己实现的Identify.他给出的缺省的只是个示例而已,不见得可以在你的Flash上工作的。

网友:
amd29lvMTDIdentify()的确是 FLASH  AM29LV160DT 的识别程序 这可以从FLASH的 芯片手册上的命令序列对照得来。
但是不晓得这个flash基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
那你应该在sysTffs.c中的rfaRegister函数中设置这个基地址,你的基地址应该是你flash在内存中的映射基地址,如果你的bootloader在flash头上,还得出去bootloader所占的空间。

....
vol.window.baseAddress  = FLASH_BASE_ADRS >> 12;
....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另外你的rfaSetWindow里应该也需要类似的操作。

网友: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