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041b读不出状态寄存器的值

楼主(2007-04-13):
at45db041b读不出状态寄存器的值
读取出来的全部是0xff,用示波器测试着cs sclk si都有波形,并且正确!!
si的输入是上升沿触发的.使用的inactived sclk low那种模式!利用指令:0x57读的!!
请教各位大虾了
示波器
测试
寄存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可能是你的时序不对吧,你发达字节和接收字节有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