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难!!??Wince桌面的快捷方式如何去掉?可用 ...

楼主(2007-01-31):
这个问题难!!??Wince桌面的快捷方式如何去掉?可用分实在不多了
加入了Word Viewer,桌面上就有一个Word Viewer的快捷方式
如何即保留Word Viewer的功能,由去掉Word Viewer的快捷方式?
桌面上的My Documents快捷方式如何去掉?
Documents
快捷
如何
桌面
WindowCE

网友A:
假如说你的OS叫做MyOS,PB版本是4.2,目录在D:\MyOS4.2\MyOS\WINCE420\CEPC\cesysgen\oak\files
这个路径下 保存着众多的bib文件 在这里你可以屏蔽掉对应的bib中的lnk文件对应的脚本,然后只仅仅makeimg一下即可。
例如:WordViewor则在viewers.bib文件中的
docviewer.lnk $(_FLATRELEASEDIR)\Docviewer.lnk NK
前加上“;”即可
同样的道理My Documents在wceappsfe.bib文件中,位置为
mydocs.lnk $(_FLATRELEASEDIR)\mydocs.lnk NK SH
前面加上“;”即可。

网友(2008-01-09):
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