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visual c++4.0安装过程中 sp4安装不成功

楼主(2007-03-01):
embedded visual c++4.0安装过程中 sp4安装不成功
尝试很多次,一直安不成功。
本人使用电脑为联想的笔记本,自带操作系统,是不是因为他里面装了一些软件导致冲突造成。
错误提示
Internal Error2349!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
另,我是一初学者,还请各位指教本书来尽快上手。
安装
操作系统
visual
初学者

网友A: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5364/5364145.xml?temp=.4323694
看看这个.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上的答复,可是我看到了还是不行,我就是先安装evc再安装的SP4,一定要装SP2吗

网友C:
下载这两个试试,我就用得是这些。如果还不行,只能说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啦!
eVC 4.0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c/3/f/c3f8b58b-9753-4c2e-8b96-2dfe3476a2f7/eVC4.exe
eMbedded Visual C++ 4.0 Service Pack 4 (SP4)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vc4sp4.exe

网友D:
装了evc,直接装sp4,不用装sp2,楼主换个sp4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