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wince下如何实现对话框全屏!

楼主:
以前的帖子我也看过我拿MSDN无法查到SHFullScreen这个函数!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用GetSystemMetrics得到显示窗口的大小,然后在将对话框设置成它的大小.

网友:
我用了以后却只是相当于对话框最大化了,我想把标题栏和任务栏都隐藏,怎么能实现??

网友:
void CMediaCenterDlg::FullScreen(HWND hDlg)
{
        HWND lpClassName;
        RECT rc;
        lpClassName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GetWindowRect(hDlg, &rc);
        SHFullScreen(hDlg, SHFS_HIDETASKBAR);
        ::ShowWindow(lpClassName,SW_HIDE);
        ::MoveWindow(hDlg, rc.left, rc.top-26, rc.right+26,  rc.bottom, TRUE);
}

网友:
还是不行啊,我这查不到SHFullScreen这个函数,在MSDN中也查不到啊!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呢
在aygshell.h文件中
Pocket PC SDK 中也有啊

网友:
我的SDK是自己生成的,没有发现aygshell.h这个文件......

网友:
自己定制的SDK,请重新定制啦

网友:
现在函数到是有了但是我加
void CMediaCenterDlg::FullScreen(HWND hDlg)
{
HWND lpClassName;
RECT rc;
lpClassName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GetWindowRect(hDlg, &rc);
SHFullScreen(hDlg, SHFS_HIDETASKBAR);
::ShowWindow(lpClassName,SW_HIDE);
::MoveWindow(hDlg, rc.left, rc.top-26, rc.right+26,  rc.bottom, TRUE);
}
后系统报错说是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ShellPropSheetExt'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