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的SDK要安装在VS2005的哪个目录下????

楼主:
如题。
  我自己定制了一个PB,编译好了后,把SDK导出了,但是这个SDK是要安装在VS2005的安装目录下吗??(我用的开发
工具是VS2005,但是是第一次使用)安装完了SDK,在启动VS2005,新建工程时,需要对它进行选择吗????

网友:
人呢?????请帮忙回答呀

网友:
编译程序时,编译平台选择你的SDK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安装在哪个目录下,这个没关系。编译是要选择SDK

网友:
哦,谢谢两位。我还没试过,等下试试看

网友:
TO:yashi
  你说的编译是指,在VS2005下建了工程后的编译吗?如果我要写一个MFC程序使它能在我自己的PB下编译,运行
我应该怎么做??能否帮忙说详细些呢??或者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些VS2005
编程方面的资料,我看了VS2005自带的帮助文档,好象就是中文版的MSDN,找不相关的资料,也许是我不会用吧。
希望能帮助,谢谢!!!
  另外,我在VS2005的VC++下,建了一个工程(MFC Application),编译后出现好几个问题:
帮忙看下这些语句有啥问题:
        CString str1,str2,str;
        int num1,num2,s;
        num1 = atoi(str1);
        num2 = atoi(str2);
        s = num1 + num2;
        str.Format("%d",s);
我发现在VS2005下编程,都不知道怎么查看MSDN了,我的MSDN还是Visual Studio 2005版的

网友:
既然在vs2005下建了工程,为何要在PB下编译??PB更不能运行程序了。

网友:
老兄,是我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那个VS2005工程怎么选择在我自己导出的SDK编译???
因为我用起来好象就只会把它当VC6来用了,可又很不习惯,如果只是把它当VC6用那我就没必要用VS2005了.我的
目的是要把我应用程序和我自己定制的WinCE5.0结合起来,所以还请这位朋友能给我详述啊??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安装你导出的sdk
生成新project要选择智能设备的
保证你现在的程序已选择了和sdk一样的cpu类型。

vc2005,在载入project后, “工具”-“平台”选择你的sdk

网友:
TO:# lenux:
你说的选择智能设备是在创建新工程时做的吗?可是我在创建过程中都没有这个选项啊??

我在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工程后,我只在project菜单下有个Tool Build Order命令,打开后有个platform复合框
选项,可是这里面没有我安装的SDK选项呀??是不是我安装的有问题呀?

网友:
按照我的步骤, 只要你每一步都对了,应该没问题。

只要安装了vs2005,应该有哪个选项的。

要不你下载一个mobile sdk看看安装后有没有吧。

多试。

网友:
那新添加的SDK可以随便安装在哪个目录的吗?

网友:
TO:# lenux
我按你说的去做了,可是有个问题,我在选择了smart device后,并选择好了我要建工程类型,取好了工程名,
也改好了路径,点OK后却出现了../1033/default.htm页面脚本出错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在VS2005的VC下,创建不了smart device???是不是我VS2005有问题呀

网友:
smart device的支持是可选项,你肯定安装的时候没有选上。

网友:
不可能啊,我能确定我已经选了smart device的支持是可选项,如果没有选的话我想我创建工程也看不到这一
选项的呀。我在网上搜了好象是IE的问题,可还是没解决,我在两台电脑上都试了不行,真是怪了??!!!

网友:
如果你安装了SDK。那么在你建立工程的时候,在MFC Wizard的第2步。应该有让你选择你需要的SDK的地方,Select platform SDKs to be added to the current project.。下边有两个框,一个是Installed SDKs,另外一个是Selected SDKs:。将你需要的sdk从installed sdks转到selected sdks的框框中。这样子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2007-10-20):
问题是我选了smart device后,下一步就出错了

网友B:
点OK后,出现了..\VC\VCWizards\SmartDeviceAppWiz\MFC\Application\html\1033\default.htm页面脚本出错了

网友C:
也就是说那个创建工程向导出错了

网友D:
该不会就我碰过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E:
呵呵,还没搞定呢。
你搜搜有没有人碰到过吧。
不行就卸载重装了。

网友F:
郁闷啊,怎么那么多奇怪的问题。看样子重装也没用了。只能再下个版本看看。或者我该换成EVC4.0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