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light:c#中调用EVC开发的.dll问题

楼主:
http://group.eeworld.net/aawolf_mobile/topic/2aa41dba-eefc-4bc4-8232-ed1191c645b0.aspx

我遇的问题和帖子里面的一样。问题在:CommSend这边没有反应了。代码如下:
(原帖问题解决了但没有给出解决方法。请各路高手帮忙)

//////////////////////////////////////////////////////////////////

public   const   string   DLLName   =   "SunCf.dll";

                [DllImport(DLLName,   EntryPoint="CommOpen")]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Open(int   comNumber);
                [DllImport(DLLName,EntryPoint="CommClos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Close();
                [DllImport(DLLName,EntryPoint="CommTmOut")]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TmOut(int   count);
                [DllImport(DLLName,EntryPoint="CommSend")]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Send(String   function,String   data);
                [DllImport(DLLName,EntryPoint="CommRec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Rece(String   function,String   data);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id   =   "";
                        string   data   =   "";
                        if   (CommOpen(6)   ==   1)
                        {
                                CommTmOut(500);
                                CommSend("A1",   "");
                                if   (CommRece(id,   data)   ==   1)
                                        txtId.Text   =   id   +   "     "   +   data;
                                else
                                {
                                        MessageBox.Show("读取ID失败,请检查设备");
                                }
                                CommClose();
                        }
                        else
                        {
                                MessageBox.Show("PDA端口无法打开");

网友:
设备提供商除了提供这个.dll文件外,还提供了两个.h文件:

////////////////////////////////////////////////////////////////////////////////////////
//
//  SunCf.h   used for SunCf.dll
//
//
////////////////////////////////////////////////////////////////////////////////////////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Open(int com_number);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Close();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TmOut(int count);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Send(char *function, char *data);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Rece(char *function, char *data);

/*-------------------------------------------------------
  SunCfEVC.h
  this header file is used for writing evc program
--------------------------------------------------------*/
#ifndef _SunCfEVC_H
#define _SunCfEVC_H

typedef int (_stdcall pfnCommOpen)   (int);
typedef int (_stdcall pfnCommClose)  ();
typedef int (_stdcall pfnCommTmOut)  (int);
typedef int (_stdcall pfnCommSend)   (char *,char *);
typedef int (_stdcall pfnCommRece)   (char *,char *);

#endif

//////////////////////////////////

看样子最后问题还是,

从

extern "C" __declspec(dllexport) int __stdcall CommSend(char *function, char *data);

CommSend("A1",   "");

函数在C#里是这么定义的:     [DllImport(SunCf.dll,EntryPoint="CommSend")]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ommSend(String   function,String   data);

参数的问题。要么报NotSupportException,要么就没有反应。其他函数,CommOpen(6);CommClose(); 都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在这个参数的问题上。大家给点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