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4CPU 32位地址总线与64位数据总线的关系,及如何工作。

楼主:
如题。

还有:
       通常所说的:访问是通过地址总线还是数据总线呢?
       P4是64位数据总线,那么32位windows为何只能访问32位*呢?

网友:
楼主定是初学吧~~~

很多资料都有的啊~~

网友:
确实是初学,看不懂啊!

不知道,“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区别和作用!

还有,就是一些概念之类的东西拿不准!

帮帮忙吧!

网友:
地址总线用来链接存储器吧?

数据总线是读写数据的宽度吧?

网友:
对阿,楼主果然冰雪聪明。。。

网友:
请问:哪可以找到Intel p4蕊片的说明手册呢?

网友:
访问是通过地址总线还是数据总线呢?
P4是64位数据总线,那么32位windows为何只能访问32位*呢?

//访问比如读,读操作相对复杂一些
  是三个过程首先确定地址发出读指令,这个地址将被送往地址总线
  一段延迟等待解码得到数据后送到数据端口
  最后通过数据总线将数据读回来

P4是64位数据总线,那么32位windows为何只能访问32位*呢?
//总线宽度这个概念一般指得是数据总线宽度,主要能够提高数据访问得效率
  如果提高访问速度,必须要相应得指令配合或者cpu优化指令处理
  比如cpu本身提供64位读写指令解码,或者在连续读两个32位指令时将一次处理
  读回64位,  那windows是32位操作系统本身运行在32位环境下当然不存在更新指令一说
  应该是intel优化指令处理流程加速读写运算

网友:
谢谢了!

找到,"Intel p4蕊片的说明手册"就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