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速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请教关于高速存储器的问题
大家好,俺是新人,最近科研要求实现存储速度高达130MB/S,容量30G以上的存储,请大家指教。如何能够完成该功能。谢谢!再拜!!
存储器
如何

网友A:
用SATA2硬盘就可以,SATA的也行,没有什么困难的吧。为了防止数据丢失,可以开大一点的缓存。前端数据采集,可以用PCI-E的总线,PCI64也绰绰有余。

网友B:
忘了说,请加raid卡。

网友C:
好象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两个sata乒乓存储有可能可以达到130m的存储速度,传输速度达到130m很简单,
很多都可以,pci-e X2不错.pci64布线比较麻烦,不建议.

网友D:
谢谢两位大哥指点!我按你们的想法试试,谢谢啦!!

网友E:
再问一下,二位大哥所提的方案是否都要求连接PC机,即将数据通过PCI存储到PC机硬盘上,要求PC机硬盘配置RAID模式带两个SATA?
如果我想使系统脱离PC机,你们的方案也可以用吗?可以的话还需要那些软硬件设计?谢谢指点!!

网友F:
可以做成PCI-E的采集卡,估计装到PC机箱里面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