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ifsddk

楼主(2007-01-12):
请问谁有ifsddk
请问谁有ifsddk呀,从baidu上查询到ftp://202.114.12.60/开发工具/DDK/ifsddkx.rar,但是这个ftp站点下载不了。
查询
工具
baidu
开发

网友A:
我有
不过太大了
给你个连接,我就是在那下载的
ftp://202.38.73.222//pub2/Software/Development/
下的
Microsoft.WINDOWS.SERVER.V2003.IFD.DDK-ISO/
如果人数满了,换个时间再试.用flashfxp等工具下载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把关于win98的选项全取消掉
因为有一个关于win98的文件坏了,不能通过CRC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