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WINCE起动不了

楼主(2007-09-27):
帮我看看,WINCE起动不了
我们买了一方案,Z228,他们以前是可以进入操作系统,很OK的,但是我们换了时钟芯片段和电源芯片段后,走到WINCE的欢迎界面就进不了系统了.请问怎么回事呀?谢谢 !
操作系统
芯片
WindowCE

网友A:
楼主换了什么,就检查什么的原因啦

网友:
很明显时钟芯片都换了,肯定地址什么都不一样了.wince启动的时候就认识地址

网友:
EBOOT的菜单到计时是用的RTC的时间,如果RTC的时间不走了菜单倒计时也就不会走了。需要修改EBOOT的获取RTC时间的函数。

网友B:
如果可以启动,电源芯片影响应该不大。换了时钟芯片有可能对系统会有影响很大的,我猜系统启动的时候,会通过i2c之类的读取时间,但是你换了芯片,读取不到了,系统就停住了。让方案提供商给你们改改代码就行了。